10代单U冻屏死机求助

楼主(2024-07-27):
        一块10代的单U笔记本,故障现象就是冻屏死机,死得很快,有时候进WIN10的系统转圈圈的时候就死机了,有时候能进桌面,但也会很快死机。死机的时候屏幕画面冻住任何操作都没有反应,只能强行摁电源键关机。
        拆机最小系统并替换内硬还是一样,刷了BIOS无效,原使用10510,更换10710也无效。
        题外话(原来正常使用的一块10710我植好锡就放烤箱里保存了,中间烤箱也开启过多次,这次拿出来用竟然不出PLT_RST了,烤烂了?555555)。
        CPU的三相供电和好板对比波形一样,机器活着的时候CPU电压有起伏波形,死机后就成一条直线了,象极了心电图。我想应该是CPU死机后不再向VRM发送SVID了,所以电压不变,如果刚死的时候CPU要的电压比较高那这个时候祼板电流能到2A不动,有时候正好死在0.几V的时候电流是400不动。
        求助老师们师兄们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CPU放烤箱里保存了?持续加热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放烤箱里保存了?持续加热吗?

可能加起来烤了几百个小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