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Q77-M开机要按重启故障修理,附BIOS备份。

楼主(2024-07-27):
华硕P8Q77-M R1.03开机听到BIOS自检OK-哔一声,显示器信号灯变亮,但就是没有图像。这时候要按一下重启键,重新启动后就会一切正常。
最后解决的方法就是,刷了官网倒数第3个版本1201,问题就彻底解决了。有兴趣的可以看一下下面曲折的修理过程。
最初接手这块板的时候,我大概量了一下各级的电压都没有问题,毕竟BIOS自检都通过了。好像集显的电压偏低,进入系统前只有0.2伏,(但是后面正常了也是0.2伏。),BIOS是官网最新1302,先用BIOS的升级工具升级倒数第2个版本1301,故障依旧。这种板是双BIOS的,可以拔下来。决定用编程器重新刷一下。我也是第1次接触华硕的双BIOS,被官网的单文件骗了,随便拆了一个刷了1302最新版,结果板无限重启,拆另外一个也刷了,板完全不能启动了。我才明白,原来这种双BIOS不一样的。好在良好的备份习惯救了我自己,刷之前我备份了。这时候板主人告诉我用华硕B75的双BIOS换过来可以开机,我拆过来试一下,果然是可以完全正常开机,而且不用按重启键了。我又试了一下,从华硕H61的板上拆BIOS到B75上也是完全能正常开机。真是开眼界了,华硕的H61,B75,Q77的BIOS可以直接通用
确认是BIOS的问题以后,我把备份编程刷了回去,然后从官网把所有BIOS版本都下截了,用BIOS自带升级工具,一个一个地试,发现最新的13开头的1302,1301版本不能用,12开头的1201是完全正常的。主板修复完成。
上传亲自编程器备份的双BIOS给需要的人救急。bin格式,版本1201
P8Q77-M通用。

补充内容 (2024-7-28 18:39):
刷之前请备份原BIOS,右边含ME,一般不用刷右边。

网友A:
有时候官方的bios还是第一版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时候官方的bios还是第一版好用

倒数第一和第二版已经刷不回去,提示版本过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