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小新Air14IIL 2020 蓝屏 求助中

楼主(2024-07-27):
联想小新Air-14IIL 2020 CPU i7-1065G7 温度不稳定待机一会60° 一会70° 一会80° 温度偏高。板载内存16g 用一段时间就蓝屏 用MemTest64测试内存提示错误直接蓝屏。现在整不明白是CPU的问题、还是板载内存的问题????
cpu
求助
联想
联想小新

网友:
安装一个Linux系统测内存,直接往tmpfs里面写入随机数据将内存占98%,再hash数据,能成功说明内存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