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显卡维修师付。无1.8V供电

楼主(2024-07-27):
七彩虹106 3G的卡无。无1.8V代电。由于自己经验不够。没有图纸找了半天没找到1.8V的控制芯片,知道的师傅告知一下

网友A:
正常在正面的核心的右下角那电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常在正面的核心的右下角那电感

好的。我看看谢谢

网友B:
问题已经找到右上角1.8V电感上面8脚芯片坏了,丝印ADPG,型号MP1475S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问题已经找到右上角1.8V电感上面8脚芯片坏了,丝印ADPG,型号MP1475S

右上,还是右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右上,还是右下,

右上,外接12V供那里

网友C:
哪里学的,好学吗,想学,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哪里学的,好学吗,想学,

学什么老铁,迅维可以的

网友D:
我查了图纸是右上角8脚芯片,但型号是RT7296F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查了图纸是右上角8脚芯片,但型号是RT7296F

和你这个型号的定义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