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技巧]
华硕官网下载的6MBIOS文件转化为8M标准的BIOS文件教程

楼主(2024-07-27):
         手上有一台回收回来的华硕X455L的笔记本电脑,开机后电流跳变到0.7A定住,屏幕不亮,测量所有电感的电压都是正常,怀疑是BIOS问题。搜论本论坛,下载了几个BIOS文件都不行,  于是就到华硕官网下载最新版的BIOS,解压出来是一个6M容量的,原机的BIOS芯片是8M的,不能直接刷,所以就有了本文。首先要下载软件WINHEX,直接在本论坛里搜索,pojie版的绿色版都可以,百度里搜索到的基本是试用版,最大只能保存200K文件。       手工写不容易,如有错漏,欢迎指出,谢谢!

1.打开WINHEX软件,把两个BIOS文件拖进软件界面,或者点击左上角打开文件。本文两个文件是X455LDB-AS.301(官网下载6M的)和屏蔽板载内存X455LD R2.1合成202.ok(论坛下载8M的)

2.两组数据都拖到尾部,查看offset最后一行的数字记录下来,我文件分别是66FFF0(前面的0都不用管)、7FFFF0。

3.打开电脑自带的计算器,点击左上角的三钢横线,选择程序员(我的电脑是WIN10系统,WIN7系统选择16进制算法)。用7FFFF0减去66FFF0得到1B0000(即8Mbios文件的最后数字减去6Mbios文件的最后数字)。记录1B0000。

4.在8M的BIOS数据里上面找到“导航”选则“转到偏移量“,输入步骤3里算出来的数值,我的是1B0000。点击确定,软件会自动定位到1B0000这一行。

5.点击选择6M的BIOS文件数据,ctrl+A全部选中,再ctrl+C全部复制。

6点击回到8M的BIOS文件,刚才已经转移偏移值得到了1B0000,在第一个数点右键选择“选块起始位置“”,再选择粘贴数据块,选择写入。

7.粘贴后发现8M的1B0000行及后面的全部被替换成6M的BIOS文件的数据,点另存为,自己改一个名保存即可。

8.用编程器写入芯片即可。

网友:
真大佬,学习了

网友:
这个应该是把升级文件改成编程器文件吧,真不错

网友:
这样会变成8+6=14m 吗

网友:
纠正一下你说的66FFF0 应该是64FFF0  ,另外你从官网下载的应该是升级程序6M吧,并非BIOS程序 ,你这是把8M BIOS程序里的一部分与升级文件合并成一个新文件,会不会开机慢

网友:
正需要,正好一块主板点不亮欢迎BIOS有问题,非常感谢

网友:
还是学习到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