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葩,雷神 911 PRO 显卡供电芯片8690短路,背面的电容是装反的,正常吗?

楼主(2024-07-27):
雷神 911 PRO 显卡供电芯片8690短路,发现背面的电容是装反的,出厂就是这个样子,正常吗?
打阻值二头都是0。。测不出来

---

网友:
用表测过没

网友:
测过,测不出来。。二头都是0。。

网友:
视觉问题,肯定不会装反,有极性电容装反会爆的,修好机器量下电压就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