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g512l 关机后经常不能开机,最新维修进展

楼主(2024-07-27):
这个电脑,我重植了CPU ,我正常测试了3天,就发给客户,客户上午用了一个小时不到,结果就再也不能开机了。我想着让客户寄回来修,客户考虑了一下,就想当二手的卖了。我又想找到这个电脑的具体原因,客户就把这个电脑卖给我。收到电脑后,发现电脑已经彻底不能开机了,就是不管开机多少次,都不能正常开机。于是怀疑CPU 没焊好,把CPU 焊了一下,当时能正常开一两次机。然后就又不能开机子,于是又换了EC ,也不行。于是把CPU 供电芯片取了,重新焊接,故障依旧。我又怀疑是不是温控芯片有问题,于是温控芯片也拆了重植,依然没用。
这个时候还犯一个错误,看着这两个阻值有差异,以为EC 读不到温度

于是又换了充电芯片,芯片图纸上显示是

我的主板上实际芯片为24780S.更换后,故障依旧。我还连续换了三个充电芯片。最后我发现这个电压可能不正常

这个芯片是控制VCCSA电压,但取了CPU 供电芯片的供电,能出1.05 V ,这个是芯片的VBOOT 电压。但如果把cpu 供电电路恢复正常,感觉VCCSA 电压不正常(有用示波器测试,只是现在无图无真像了)。因为开机都是正常的。于是把这个芯片拆了重新安装。
然后开机都正常。

昨天修好的,今天早上开了一下机,发现正常。中午开机也正常。下午我就把这个电脑装起来了。是不是这个问题,我也不敢肯定,反正坏了就再修。

网友:
笔记本修好,还真不容易。楼主技术过硬!

网友(2024-09-30):
今天修到一台华硕U4000 笔记本板号:K401UQ  REV.2.0。。故障现象:插电待机0.000V按开机键没有反应不能触发,拆机测量发现没有19V公共点电压是由BQ24780S控制测主要的几脚:
BQ24780S  4脚ACDRV 隔离管G脚:0V(正常24V)
BQ24780S  25脚BTST自举升压:5.84V(正常17V)

BQ24780S  6脚ACDET交流电源检测:2.61V
BQ24780S  24脚REGN蕊片自供电:6.01V
BQ24780S  28脚VCC供电:19V

分析:当BQ24780S 的6‘24’28脚电压正常情况下 4脚就会产生24V电压驱动隔离管产生公共点电压,现在不能产生重点围绕这个问题来检查首先更换一片全新的BQ24780S插电公共点电压能够出来,但是好景不长10秒钟后就消失为零。好像有什么东西不良或虚焊‘脱焊’接触不好‘不稳定一样按照这个思路用放大镜重点观察隔离管这部分电路元件发现有一个电阻表面有点发霉很不明显不注意是看不出来的,吹枪吹出来清理于净重新焊接包满圆润,插电待机0.015。。。。。。按开机键触发进系统拷机24小时没有问题故障修复!!!这个电阻是隔离管G 脚偏置电阻发霉了倒至4脚不产生24V不能产生公共电压。

网友:
好的 谢谢分享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