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拯救者 R9000P 2021

楼主(2024-07-27):
联想拯救者 R9000P 2021 不开机,同行拿过来,后弄一下内存能亮机,但这机两根8G 内存,后经过多次,插靠近CPU这边的内存就不亮机,两根内存都没有问题,这种情况怎么报价和同行说呢,毕竟要花费时间去拆开排除的,这种情况应该要么就是桥或者CPU问题大吧。
不开机
cpu
联想拯救者

网友:
有碰过同样问题的E490, 直接帮客户换了一条16G内存,照收维修费

网友:
二楼的省事法,我看行

网友(2024-10-05):
重做一次,如果不行的话 板载U 问题,你应该是重做的不是更换

网友(2024-11-28):
同款我也碰到靠近cpu内存槽不亮的,有修好的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