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用软件]
联想一键恢复UEFI OKR

楼主(2024-07-27):
U盘格式化为FAT32,建文件夹EFI\BOOT,将文件重命名为BOOTX64.EFI放到该路径下,关闭安全启动,开机选择U盘启动即可使用。

网友:
收藏一下,联想的小工具还是挺好用的。

网友:
备份可以,但是恢复出错,显示读取文件失败

网友:
下来看看,都是啥环境可以用

网友:
貌似需要原厂系统备份才能恢复

网友A:
谁试过了?好用么 复制到硬盘里 和系统双启动可以么?是不是就不用每次都插U盘了

网友(2024-09-17):
引用 网友A:
谁试过了?好用么 复制到硬盘里 和系统双启动可以么?是不是就不用每次都插U盘了

应该可以,原来就是把硬盘分个小区,安装里面,再写个命令(系统崩溃时自启动 热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