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华硕M3400QA上电电流0.45A不跑码,关闭再触发0.3A--求助中

楼主(2024-07-27):
1、客户第一天待机,第二天开机不亮屏维修就如标题故障了。
2、电压齐全,上电电流到0.45A --BIOS有2个波形跑码动作然后就停住了。
3、刷过BIOS,加焊甚至到最后换过CPU,故障一样。
4、网购一片故障板,客户说是重植过CPU使用一段时间就不亮机,到手和我的主板一样的故障,也是到0.45A停住。
5、现在有几个问题大家指点一下:
      这款主板电源接口有个P_A/D_IN_DETECT适配器检测脚,单独接入电池有2.4V电压,接入
      适配器后就接地了,这个检测脚查相近款笔记本点位图与充电芯片9241H工作有关?

     充电IC--9241H查相关笔记本资料,戴尔LA-J521P截图,(+B电压)19VB电压为19V还是为12V?没有此款维修经验,望大家告知 。

   X421EQ点位图用的相同IC-9241H,截图如下,这款主板的AC_BAT_SYS电压为12V还是19V?

   现在2片故障板的AC_BAT_SYS电压都是在18V以上,这个工作电压对不对?
   还有个故障现象是可以充电,但大概2分钟左右就不充了,拔掉又插入也是2分钟左右又掉。
   充电9241H芯片换过,一样的充电2分钟掉故障。

现在纠结的是3个问题:
    1、这款笔记本的AC_BAT_SYS电压是多少V?
    2、这款笔记本跑0.45A各位同行是怎么直击病根搞定的?
    3、现在故障现象与EC --IT5125E有没有关系?

求指点!!!

网友A:
公共点电压是正常的,此充电芯片支持混合电源降压-升压 (HPBB/Bypass) 充电,支持旁路模式,允许适配器直接向系统供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公共点电压是正常的,此充电芯片支持混合电源降压-升压 (HPBB/Bypass) 充电,支持旁路模式,允许适配器直接 ...

上电池大概只能充电2分钟就不充电了,这个又是什么原因,EC?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公共点电压是正常的,此充电芯片支持混合电源降压-升压 (HPBB/Bypass) 充电,支持旁路模式,允许适配器直接 ...

我也测了BYPSG电压为24V,应该全导通为19V,有个疑问,充电时+B电压要降低18V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电池大概只能充电2分钟就不充电了,这个又是什么原因,EC?

应该是的。先不用查充电问题

网友C:
我有图纸点位工厂原厂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有图纸点位工厂原厂BIOS

麻烦上传一个,感激不尽!

网友:
今天换了个EC    IT5125E-128   故障一样,触发电流、电池充电。各位指点一二,快绝望了。

网友:
这个好像有两个贴说这个问题,一个说是BIOS引脚串的电阻阻值变了导致读不到BIOS信号,一个好像说有小信号控制12V转的有问题,希望可以帮到楼主

网友D:
楼主修好了吗,手头有一个故障一样的机子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修好了吗,手头有一个故障一样的机子

网友:
谢谢,这个机子刚开始出现BIOS坏,刷完正常开机没问题,第二天开不了了,BIOS程序又丢了,刷上又能开机,开关反复几次,BIOS又丢失。

网友:
12V应该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