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机备份]
Thinkbook 14 G4+ IAP NB5979_MB_V12

楼主(2024-07-27):
NB5979_MB_V12

网友A(2025-04-16):
今天修到一台联想ThinkBook 14 G4+IAP 笔记本,板号NB5979-MB-V11......。。故障插电不能充电指示灯闪红灯,,,仔细观察TYPE-C插头里面有损坏,,更换一个全新TYPE-C插头插电0.033触发1.645屏幕亮了,进系统也能充电了,修复!!!这个机器可以用可调电源转接头来修,待机时只有5V电压待机产生...。。

网友(2025-06-12):
引用 网友A:
今天修到一台联想ThinkBook 14 G4+IAP 笔记本,板号NB5979-MB-V11......。。故障插电不能充电指示灯闪红灯,,,仔细观察TYPE-C插头里面有损坏,,更换一个全新TYPE-C插头插电0.033触发1.645屏幕亮了,进系统也能充电了,修复!!!这个机器可以用可调电源转接头来修,待机时只有5V电压待机产生...。。

感谢分享,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