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先马黑钻1000W的24P模组线

楼主(2024-07-27):
先马的黑钻1000W的24p电源线主板端的线断了一根,测量后肯定是电源端16号过来的,目测好像是主板端13口断的,但是不确定。
请教这个断掉的24P从电源测16口过来的线,是不是要和从电源侧17口过来的线,一起双线接到主板侧24P的13口里?

网友:
这种断线另外一边肯定有痕迹的撒,仔细看看应该能找到的。实在不行就插到电源上,通电量一下电压,然后上网搜一下24针电源接口定义,就知道该接到那个接口了(24针接口是标准的,有这种接口的所有主板都通用)。

网友:
楼上正解,
要不重新换一根,注意有些厂的模组线不通用。比如鑫谷

网友:
你看看这个线是几伏的,或者找一个老电压看看颜色就可以对上了

网友:
主要是找到这俩根线的另一端是接的多少

网友:
全部是黑色的,那就要拆开检查!看断开的线对应这主板上那组电压?或者地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