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红米NB6098MB屏不显示

楼主(2024-07-27):
红米版号NB6100的型号跟6098是一样的,AMD6600H的U,开机外接屏可以显示,笔记本屏没显示,量屏16V供电正常。没3.3V,现在是这个EDP的哪个是3.3供电找不到,有谁知道的或者有图纸。盒盖测试过正常的

网友:
没修过红米笔记本

网友:
从屏接口后推就能找到

网友:
供电找到了。怎么只有1.8V输出。输入3.3,开启电压也是1.8,请问这个ADM是1.8V的吗 IN的是3.3

网友:
这个屏跟MB5124的是不是通用的。5124屏接口3.3供电是在15.16脚。而这个AMD的3.3供电在33.34.35脚上。

网友:
这个故障我修过一台,3.2K的屏,不知道是不是通病,加我QQ我告诉你怎么解决的 409065795

网友(2024-09-28):
换了根屏线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