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1060显卡,插上可以点亮,重启就会报错

楼主(2024-07-27):
拔了显卡凉一边,等上半小时,再插上,开机,可以正常用,如果重启电脑,电脑就会响,报警显示

拆开测量,刚开机时,所有1.8v  5v ddr-v pci_v gpu_v都正常
然后重启,1.8V  5V电压有,其它电压都没有,
查原因

发现u5第10脚没有启动电压,供电3.3v正常

然后u5的第10脚,从u4555的16脚发出来pgood
u4555 16脚没有输出PGood信号,导至不显示不认卡,这个情况该怎么修

网友:
学习一下楼主技术

网友:
查下U4555的3脚EN是否正常 和 芯片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