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H81m不触发通病

楼主(2024-07-28):
话不多说问题是不触发开关3.3待机都正常只是CMOS没有3.3电压临时电池电压飞过去触发亮机

网友:
这么简单吗遇到试试

网友:
联想的不知道是H81还是H61,还是哪款,没开机没有RTC跳线电压的

网友(点评):
这个板子正常能正常使用的,触发前跳线上也没有电压

网友:
你这么说我这么听就是了,这个板子不开机跳线上是没有电压的。

网友:
hp b550,atx接口3.3v 待机有1.3,5 v有0.6,有没有修过

网友A:
我遇到过Vsb只有2伏,电池有电压,但待机、开机都是2.0左右,最后发现是电源不兼容。但是不开机时测量,就只有24pin的紫线和绿线有电压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遇到过Vsb只有2伏,电池有电压,但待机、开机都是2.0左右,最后发现是电源不兼容。但是不开机时测量,就只有24pin的紫线和绿线有电压值

几个待机供电转换芯片检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