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花屏问题、边板滋滋响求助

楼主(2024-07-28):
各位前辈好,我现在手上一台联想thinkvision显示器出现了花屏问题,有时候正常,隔一段时间又花屏,拆开后检查发现花屏时边板有滋滋声,猜测是边板出了问题,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的啊?

没连接任何器件就花屏,花屏时边板这个不知道是芯片还是这个黑黑的在滋滋响,不花屏就不响,是哪里出了问题啊

网友:
边板型号是LG LM238WF2-SSK1

网友A:
摸下主芯片看会不会很烫,上次有台一样问题AOC 是主芯片烧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摸下主芯片看会不会很烫,上次有台一样问题AOC 是主芯片烧了

和您说的一样,滋滋滋的时候主芯片一摸巨烫手,滋完后温度就慢慢降下来了,后面又反复这样,那我换一块同型号的边板可以解决问题嘛?是否还需要烧录程序啥的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和您说的一样,滋滋滋的时候主芯片一摸巨烫手,滋完后温度就慢慢降下来了,后面又反复这样,那我换一块同 ...

一样屏号的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样屏号的就行

好滴,谢谢您

网友:
学习了,很精彩的经验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