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拯救者R720-15IKBN板号NM-B191不开机,自动上电关机后不触发维修

楼主(2024-07-28):
接机插维修电源,大电流,拆机仔细观察发现一颗电容裂痕,拆拆除后,公共点不短路,测各电压正常,接电源上电亮机。装机测试发现接电源自动上电开机后电池不能充电,且关机后无法开机。测PQ201 PQ202,G极25.5V的电压,按开关测量ON/OFF到EC正常,关机PWRBTN时有跳变,但关机后再按无跳变,查图测量ADAPTER_ID 一端3.3V另一端只有0.9V PR229 阻值变为750欧,更换75欧电阻后  DAPTER_ID  为2.6V。装机测试开关机和充电均恢复正常。附上图纸后备份的bios  EC程序。

网友:
厉害,也是老手了

网友(2024-10-07):
本来就是750的
那来的75

网友:
牛牛牛,一看就技术扎实的老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