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 GTX1650 mats诊断出这个

楼主(2024-07-28):
求助懂的大佬这是核心坏了还是四颗显存都坏了

网友A:
不严重,应该还可以打驱动使用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严重,应该还可以打驱动使用吧?

显卡花屏,有时候正常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显卡花屏,有时候正常

有点蛋痛了,看样子只有全换,我之前的970,打上驱动黑屏,检测也是有问题,有一通道比较严重,换了内存以后,再检测换了的通道正常,其它通道也有写入错误,和你的值差不多,没有换。正常上机可以正常使用,跑甜甜圈和鲁大师都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点蛋痛了,看样子只有全换,我之前的970,打上驱动黑屏,检测也是有问题,有一通道比较严重,换了内存 ...

核心重置了

网友:
这个软件能提供下吗?

网友B:
不知道是核心的问题还是显存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是核心的问题还是显存的问题

哦,对,这个问题还要考虑,因为你那写入错误值不大。

网友C:
可以换一颗显存,再跑一次测试就知道是核心还显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换一颗显存,再跑一次测试就知道是核心还显存

我刷了索泰GTX1650的BIOS 就没问题了,可是mats没办法测试

网友D:
很明显,没找到问题点,那报错就是误报不用管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很明显,没找到问题点,那报错就是误报不用管

可能PCB有问题了

网友:
什么乱七八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