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笔记本板号NB2769,降频锁频解决方案

楼主(2024-07-28):
小米笔记本板号NB2769,降频锁频解决方案,三个图,一个看板子大致位置,一个看具体位置,还有一个是方案具体方法,红圈电阻去掉,绿圈电阻转动90度和红圈所在电阻下面一个焊点连接

网友A:
这样改的具体功效是什么?不再锁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改的具体功效是什么?不再锁频?

碰到CPU频率降到零点几G这样改一般可以解决

网友:
谢谢解释,经验丰富!

网友:
学习了,感谢发布经验

网友B:
小生不才,想请教个问题:
你涂这么多的硅脂散热效果会不会更好一些!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小生不才,想请教个问题:
你涂这么多的硅脂散热效果会不会更好一些!

,让顾客觉得我们大气嘛,没抠抠搜搜,给钱也爽快嘛

网友:
引用 网友C:
,让顾客觉得我们大气嘛,没抠抠搜搜,给钱也爽快嘛

哈哈哈,果然有道理哈。

网友:
高手,原理能否截图出来

网友:
啥原理呢,没看清楚

网友:
收藏了,不知道能不能碰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让顾客觉得我们大气嘛,没抠抠搜搜,给钱也爽快嘛

这用的是4元一管的硅脂吧

网友:
不错,有图纸看看是什么信号导致

网友:
降频后解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让顾客觉得我们大气嘛,没抠抠搜搜,给钱也爽快嘛

多了不浪费?现在用的硅脂都是五六十元一瓶二十克,还是挺节约的,

网友:
遇到可以借鉴

网友:
有原理图吗

网友D:
应该是吧VRHOT强制置高,来达到不锁频吧,但是这样有不小的风险,,这属于是关闭保护功能;原机锁频肯定有原因,这相当于故障没修,勉强能用,如果原故障是小地方不影响的话可以一直用,如果是供电或者一些重要地方不良那肯定还会返修,而且一定是很严重的返修,因为机器无法保护

网友D: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吧VRHOT强制置高,来达到不锁频吧,但是这样有不小的风险,,这属于是关闭保护功能;原机锁频肯定有 ...

另外提一下你这个硅脂真的不行,涂在多也没用,目前我在用的是60元30g的信越7868,效果很好,这应该是5块一管的,6-7代往上都压不住温度了,这机器超薄本还好说,要是游戏本完全没法用,锁频黑屏掉电都是常见,11代往上游戏本我全部都是用相变片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另外提一下你这个硅脂真的不行,涂在多也没用,目前我在用的是60元30g的信越7868,效果很好,这应该是5块 ...

同行的机器,硅脂他涂得,把问题给他压住就行啦,毕竟赚钱要紧,俺又不是搞研发的,想那么多干嘛,这机器没点位图,这样修出来已经非常勉强啦

网友:
学习了,现在锁频的真多

网友E:
看位置图和原理图,确实是把PROCHOT强制置高解锁(去掉RU17,把RU19接RU17另一端),去掉CPU高温保护很危险。

网友C:
引用 网友E:
看位置图和原理图,确实是把PROCHOT强制置高解锁(去掉RU17,把RU19接RU17另一端),去掉CPU高温保护很危险 ...

呵呵,那不是我们应该关注的问题,我们应该关注的是今天修啦几个机器,够不够养家糊口,这么卷的时代,深究那么多干嘛,修个机器白菜价,还能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位置图和原理图,确实是把PROCHOT强制置高解锁(去掉RU17,把RU19接RU17另一端),去掉CPU高温保护很危险 ...

最近碰到好几个降频的机器,每个机器都有各自的降频特点,有充电那边导致的,还有其他一些因素导致的,这个信号电压受好几个地方控制,要是一个一个慢慢搞,没一天两天估计很难排除出来到底是谁的原因,并且有的机器不是一直降频,是用一段时间降频,这怎么研究怎么排除,有的甚至连图纸都找不到,那就只能找关键点做切割啦,不能怪我们没有真正找到导致故障的根本点,只怪要养家糊口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呵呵,那不是我们应该关注的问题,我们应该关注的是今天修啦几个机器,够不够养家糊口,这么卷的时代,深 ...

是的,无图纸能修好就不错了!我业余爱好,就是想弄懂原理而已,没有其他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位置图和原理图,确实是把PROCHOT强制置高解锁(去掉RU17,把RU19接RU17另一端),去掉CPU高温保护很危险 ...

顾客关心的是问题解除没有,他不关心你付出啦多少精力和劳动,你往上加点钱试试,看看甩不甩你脸色,你把他们当上帝,他们可没把你当什么,所以,多修机器多赚钱才是硬道理

网友(2024-11-19):
非常感谢楼主的维修检测维修过程分享

网友:
遇到就省事了

网友(2025-01-19):
我碰到一台小米笔记本0.38锁频CPU风扇有问题导致的修风扇解决了

网友:
NB2769  图纸

NB2769 Sequence.pdf

Huaqin NB2769 r4.0.pdf

NB2769 NB2765 bv.pdf

NB2769 Sequence.pdf

网友(2025-02-21):
大哥,有这个机子点位图吗

网友:
改温度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