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小新笔记本有人碰到过这样的问题吗。这是什么问题的。刷过bios,换过硬盘。

楼主(2024-07-28):
进pe也是很缓慢,一个个字的显示出来。bios进去黑屏只有一个鼠标,可以动。

网友A:
换成UEFI启动试一下 还是不行的话可能是内存问题了

网友B:
我也怀疑内存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换成UEFI启动试一下 还是不行的话可能是内存问题了

进BIOS黑屏只有一个鼠标。我订IO回来了,明天在试试,快捷启动项能显示出来,进BIOS界面显不出来,很怪的机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怀疑内存问题。

这机子板载内存。这是引导不了系统错误,

网友D:
宕机了  因为电压不稳 导致RTC电压紊乱 换桥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宕机了  因为电压不稳 导致RTC电压紊乱 换桥

没有桥,。CPU坏了,IO也换了问题一样的。R5的CPU,就一个U。。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进BIOS黑屏只有一个鼠标。我订IO回来了,明天在试试,快捷启动项能显示出来,进BIOS界面显不出来,很怪的机子

内存、硬盘、或者板子、或者引导有误,逐一检测看看

网友:
板子贴图看看 有款小新的内存靠近散热器的特别爱虚焊内存

网友:
换u要合成me

网友:
只有干u能解

网友:
小新这电脑,能亮屏的,故障一会这样一会那样的。90%是CPU问题

网友:
这个要么换CPU,要么重新直球百分百好,没其他问题

网友:
联想的低温锡问题太多

网友:
加焊或重植CPU。

网友:
不要纠结,万事不决干CPU,重值不行就换

网友:
检查供电、保护电路。

网友:
换CPU或者看下RTC电压正不正常

网友:
Cpu锁频了,要查Cpu温控信号。

网友:
万事不决就干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