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
请大佬帮忙看看是什么问题,有无维修必要

楼主(2024-07-28):
用六七年了,最近先只是偶尔出现一条线,闪一下又正常了,昨晚玩着游戏突然就不行了
型号272G5DJEB 高刷屏
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App
游戏

网友:
显示器坏了

网友:
应该是受潮,烧了吧

网友:
屏幕问题

网友:
屏排线插插不行那就是屏有问题了

网友:
换屏要600,买个新的800,直接换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