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4内存颗粒RS512M16Z2DD-75DT

楼主(2024-07-28):
各位看官你好!请问ddr4内存颗粒RS512M16Z2DD-75DT用什么颗粒代用,笔记本集成内存的一个颗粒发热不开机,找不到这个颗粒的资料,特上来请教各位,先谢谢了!

RS512M16Z2DD-75DT–64 Meg x 16 x 8 Banks
1.2V   2666Mbps

补充内容 (2024-7-29 15:38):
谢谢各位解答,已经买板了,整个板换。

网友A:
直接原型号换不就好了嘛

网友:
多查几个线路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原型号换不就好了嘛

找不到

网友B:
是准备单换一个其他厂商的颗粒?颗粒混用主板不认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准备单换一个其他厂商的颗粒?颗粒混用主板不认吧

我想到一个办法,就是买一条这种颗粒的内存拆了焊上去,不知道这样可以不?

网友:
不同的颗粒估计不亮,不然板载内存就能随意换了,也不必改识别电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