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Y9000p 后置USB 不能用通病

楼主(2024-07-28):
Y9000p 后置USB 3个都不能用 应该属于通病 碰到几个了。 插鼠标有灯亮 用不了。 插U 盘能用。
有没大神遇到, 系统驱动都排除了,这种情况一般直接干南桥还是

网友A:
排阻问题换了就行

网友:
没遇到过

网友:
先看供电

网友:
换排阻   解决问题

网友:
能给个具体位置和编号就完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排阻问题换了就行

具体哪个排阻呀? 可以说下吗?

网友B:
插鼠标有灯亮 用不了,供电是没有问题的,USB3.0驱动没有安装也会这样,进PE试试

网友:
哪里是排阻,明明是电感

网友C:
后续来了, 换桥还是一样。以后有人碰到 别换桥了 至于有人说排阻,压根没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插鼠标有灯亮 用不了,供电是没有问题的,USB3.0驱动没有安装也会这样,进PE试试

进BIOS PE都一样

网友:
干AMDCPU必秒

网友:
这个我修过,Y9000P 这款USB数据线相连排感有阻值了,换掉就行了,还有一个口还是几个口忘了受控与控制芯片的,这个芯片还外挂了个ROM,电路很简单,都是3.0能用2.0不能用。USB不能用我觉得都是小问题,我以前修过的其他品牌的一旦确定是桥或U短路的我都直接改一个USB端口解决,至于碰到特殊故障也就一例:接地脚不良导致,至于挑设备桥USB模块,33欧电阻变大没碰到过,说了这么多总结就是:电路导致一定能修的好,桥或者U坏导致就改端口.楼主觉得我回答的咋样,满意给我加5分

网友(2024-12-12):
引用 网友C:
后续来了, 换桥还是一样。以后有人碰到 别换桥了 至于有人说排阻,压根没找到,

排感,4个脚那玩意儿

网友:
就是那类似保险一样的电感导致的吧。拯救者经常出现认不到键盘,认不到摄像头之类的通病,主要AMD的比较多,

网友:
这个碰到没搞好

网友:
查电路测阻值啊

网友:
两个分开的排感都坏吗? 记得之前好像修过,排感短接也不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排阻问题换了就行

USB 中间数据两个,相连到的排感

网友:
这应该和苹果的故障一样 就是排感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