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593不触发

楼主(2024-07-28):
版号LA-J091P 机器不触发 直接拆机 测量待机电压 3.3  5v正常 开关电压3.3 按下0V正常  都知道 DELL机器爱坏BIOS   先刷个试试  直接从大佬的帖子找个刷下 插电自动开机 哈哈有戏 重启遍正常显示  以为很简单捡钱了   但是过了会准备装机的时候又不触发了  以为还是程序问题又找了另一个大佬的刷上  还是很正常的亮机了  关机等了五分钟左右 再开又不触发了  这样看来跟程序应该是没有多大关系  是不是跟板层受热有关 用烙铁加热了下BIOS芯片 稍微凉了下插电又能开机了 反复加热试了下 触发跟不触发的时候测了下BIOS芯片电压   区别是不触发时1  2 脚电压1.28V左右 能触发的时候是3.3V左右别的脚位电压都差不多 到这陷入困境 芯片是直连  CPU的  本人没有示波器  没法测信号波形之类的   有没有修过类似的故障 还请指点下

网友A:
CPU问题,可能是你刷BIOS加热CPU了。

网友:
BIOS芯片 1,2脚电压拉低,CPU坏的机率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问题,可能是你刷BIOS加热CPU了。

是不是得需要重置下CPU

网友B:
测对地阻值看看正常不撒。123567对地阻值应该是一样的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对地阻值看看正常不撒。123567对地阻值应该是一样的才对。

还真不一样 1脚比别的脚 阻值比别的脚偏低一点

网友:
值比别的脚偏低一点

网友:
如果BIOS离着CPU近,有可能是桥虚焊了,重做一下

网友:
换一个bios芯片试一下,不行估计要重装CPU

网友:
RTC看下有没有问题

网友:
这个和BIOS没关系应该,你试下裸板插可调电源能不能出发,能的话可能小板或E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