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征信查询主机主板BIOS!主板型号:HD332 ,(附照片)

楼主(2024-07-28):
求一征信查询主机主板BIOS!主板型号:HD332。急用,感激不尽!!

网友A:
BIOS芯片是不是64兆位,8M闪存的?如果是的话,我有两个版本可以提供给你。这个主板具体有3个型号,分别是HD330-H81D。HD330-H81C。HD330-Q87CR。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芯片是不是64兆位,8M闪存的?如果是的话,我有两个版本可以提供给你。这个主板具体有3个型号,分别是H ...

对的,就是8M的芯片(winbond 25Q64FVSIG),特别感谢您!谢谢!

网友A:
三个型号主板的三个最高版本的BIOS程序,你那主板具体那个型号不清楚。除非你拆开桥芯片看看才知道使用那个版本的程序。要不然你只有三个都试一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个型号主板的三个最高版本的BIOS程序,你那主板具体那个型号不清楚。除非你拆开桥芯片看看才知道使用那个 ...

谢谢你,特别特别感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三个型号主板的三个最高版本的BIOS程序,你那主板具体那个型号不清楚。除非你拆开桥芯片看看才知道使用那个 ...

主板桥芯片是H81,我下载了HD330 C和HD 330 D,都可以开机了,但是有两个USB3.0口用不了,一个网卡驱动不上感叹号,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是HD330和HD332有区别呢?!有没有HD332的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主板桥芯片是H81,我下载了HD330 C和HD 330 D,都可以开机了,但是有两个USB3.0口用不了,一个网卡驱动不 ...

HD332的BIOS找到的可能性很小,因为官网有这款型号主板但是停产,也没有公布BIOS程序,你USB和网卡问题,要不然到官网下载驱动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HD332的BIOS找到的可能性很小,因为官网有这款型号主板但是停产,也没有公布BIOS程序,你USB和网卡问题,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