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输出“打嗝”求助,有波形

楼主(2024-07-28):
修一台鼎阳SDG1005函数发生器,排查了一下是电源板的问题,6.8V属输出“打嗝”,有1.2V的纹波

电源板拆下来测了一下,空载问题一样。电源板是4路输出,±20V,±6.8V,6.8V是主输出,有TL431和光耦的稳压反馈电路,其他3路都不“打嗝”!只有这一路!

换过初级的整流桥,并过初级的大电容;换过次级的TL431,光耦,分压电阻,都不解决问题。

劳烦大家帮指点下可能是什么原因,谢谢!

#~~~~~~~跟进~~~~~~
经两位朋友指点,测了下主控芯片供电波形,好像确实不太对,继续研究下(之前总觉得三路输出好,一路输出有问题,就没觉得前级会有问题,小白太盲目了)

补充内容 (2024-8-2 13:15):
问题已解决,详见评论

网友A:
查一下前级电源管理芯片二次供电

网友:
芯片11脚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一下前级电源管理芯片二次供电

供电真的不对!

网友:
波形果真不太对!

网友:
跟进跟进~~~~~~~不能修改了,评论里写写

跑线路画了一下电源管理芯片供电部分的电路图,但并没发现什么地方能造成这个电压波动和不足的问题,二极管都是好的

网友:
看了下手册,这颗芯片供电低于9V就停止起振了,显然现在的电压是不对的,能启动说明启动电路没问题,那么就是工作不正常,决定换一壳芯片试一下。

网友:
继续跟进~~~~~又学习了一些资料,发现这块电源应该是一个非对称半桥式LLC,找到了几乎相同的电路,我画的不是很对,芯片各脚正常电压也有表格,很有帮助。网上订的芯片从深圳发货,要是在深圳就好了。

网友:
芯片没坏,

网友B:
检查一下芯片供电脚附近的电解电容器是不是容量变少了(特别是从变压器反馈绕组将通过二极管整流后供电端)。

网友C:
测量一下PWM主芯片VCC是否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检查一下芯片供电脚附近的电解电容器是不是容量变少了(特别是从变压器反馈绕组将通过二极管整流后供电端)。

买了一个晶体管测试仪,还没到,到了查一下

网友:
昨天排查,发现故障又演化了,芯片供电看起来正常了,但两路输出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测量一下PWM主芯片VCC是否稳定!

VCC时而稳定时而不稳定。。。。

网友:
那现在按没输出查找问题!首先主芯片要供电正常!查看一下主芯片什么型号

网友D:
跟进跟进~~

芯片启动电路的10uf电解电容换了,不好使,原电容应该没问题

芯片拆了下来,上电,保险炸了,哈哈哈,不能瞎搞

芯片各脚对地查了下,8脚对地短路了,见前面评论图片,8脚是一个VDD(F),这应该不对,明天芯片到了对比一下

网友:
留个爪关注下楼主进展,我最近也在学习电源维修

网友:
还没修过电源,学习下。

网友:
继续跟进!咋回事?

网友:
精准,芯片真的没坏,这芯片8脚就是对地11Ω,我还以为芯片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跟进跟进~~

芯片启动电路的10uf电解电容换了,不好使,原电容应该没问题

芯片拆了下来,上电,保险炸了,哈哈哈,不能瞎搞

芯片各脚对地查了下,8脚对地短路了,见前面评论图片,8脚是一个VDD(F),这应该不对,明天芯片到了对比一下

纠正一下,新买的芯片到了,第一时间查了一下,8脚都是对地短路的,这个脚接电容倒地,是正常的,原芯片没坏----换了芯片上去,故障依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检查一下芯片供电脚附近的电解电容器是不是容量变少了(特别是从变压器反馈绕组将通过二极管整流后供电端)。

就是这样!供电相关两个固态电解电容,启动那个10uf,我换了,不好使;持续供电那个47uf,因为位置不好换,我一直没换,昨天确定不是芯片问题后,费劲把47uf也换了,就好了

大神定位真精准,我早点换掉就不用花芯片的钱了,感谢!

网友:
已经修好,过程有点混乱,稍后我复盘一下,感谢论坛大神们的指点,太有帮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一下前级电源管理芯片二次供电

一语中的,就是二次供电问题,奈何我侥幸心理作怪,难拆的电容没去查,不然早就解决了

网友D:
总结复盘:

1、背景
收了一台鼎阳的函数/任意信号发生器 SDG1005,双通道5MHz的,成色比较差,主板主要器件都被干过一边,现象是开机后不启动,听见继电器卡卡卡卡一直在响,万用表测供电都对,但示波器测供电,发现6.8V有1.2V的纹波,用可调电源供电,机器能正常启动,确定是电源问题

2、现象
现象如前,输出有超大纹波,开关管G级波形不对,芯片供电引脚电压波形不对;能听见“踏踏踏踏踏”响声,在打嗝

3、弯路
输出级电容换过,不好使
431和光耦换过,不好使
初级整流桥、大电容换过,不好使
开关管换过,不好使
管理芯片换过,不好使,拆掉芯片后上了把电,结果把保险、2个开关管全炸了
管理芯片启动供电电容换过,不好使

4、定位与维修
经论坛网友指点,换了芯片二次供电(持续供电)的电容(C20),好了!!!拿下来的电容万用表量容值没毛病,估计是漏电太严重了。

回过头来想想,芯片供电波形能看出来,启动那一下电压是够的,但后续供电跟不上,可以判断是后续供电有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总结复盘:

1、背景

有的电容是高频特性变差(可以理解为在高频下内部损耗增大,会消耗功率,拉低电压,增加纹波),用数字万用表测量容量可能正常,但如果用专用的电容测量仪测量会显示容量很小,且内阻增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的电容是高频特性变差(可以理解为在高频下内部损耗增大,会消耗功率,拉低电压,增加纹波),用数字万用表测量容量可能正常,但如果用专用的电容测量仪测量会显示容量很小,且内阻增大。

学习了,大佬

网友C:
确实走了弯路,这电容应该第一时间检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确实走了弯路,这电容应该第一时间检查的

唉 主要它太难拆了,我买了一个小的ptc加热片才给拆下来,这大弯路绕的

网友:
电容要测D值 万用表测容量没用的

网友(2024-08-29):
电源修好了,主板的多重故障还是没修好,半残机器,我帖子在卖,感兴趣的请拍

网友:
引用 网友D:
跟进跟进~~

芯片启动电路的10uf电解电容换了,不好使,原电容应该没问题

芯片拆了下来,上电,保险炸了,哈哈哈,不能瞎搞

芯片各脚对地查了下,8脚对地短路了,见前面评论图片,8脚是一个VDD(F),这应该不对,明天芯片到了对比一下

这个应该是因为mos没有驱动了导致浮压开启,类似于cpu供电电路不能摘掉驱动芯片上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