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BIOS]
求华硕笔记本K3400PA 板号X7400PC R4.0 BIOS

楼主(2024-07-28):
求华硕笔记本K3400PA  板号X7400PC R4.0 BIOS     此电脑前段时间换过CPU,原BIOS,被别人干过,找不到,所以在网上,TB也买了相关BIOS,都不能解决我的问题,此时我的问题是插电自动开机,,风扇狂转,,电池电量显示255%  触摸板不能用,刚开始觉得还硬盘认不到和关不了机,换了一个BIOS就解决了两项,后来以为是EC问题,换了个EC还是不能解决问题,后面确定加肯定就是BIOS  ME的问题,,所以求助各位高手,小弟感激不尽,,下面呈上板子图片。

网友A:
华硕原厂BIOS,需要加V:weixiukongjian6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硕原厂BIOS,需要加V:weixiukongjian6

依旧无效。

网友A:
但凡会修的人,现在就不会再怀疑是BIOS资料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但凡会修的人,现在就不会再怀疑是BIOS资料的问题了。

没有别的意思,确实不是BIOS的问题,我在找硬件问题了,谢谢您的解答。

网友(2024-09-13):
兄弟 请问这个机器待机有 3 5V 没 还是要插电池  我现在也是这个机型  待机没3 5V  按开机 3 5 V 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