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7572不显示

楼主(2024-07-28):
dell15-7572 版号LA-F251P  最开始问题是开机掉电   直接拆机 把内置电池拔了  用电源试机还是一样  把内存拔掉  不掉电 再插上开机就掉电   把CMOS电池扣了放会电 再试机的时候自动开机了  风扇转速很快 但是不显示  以为是BIOS的问题 刷了还是不显示 风扇转速很快  这种是哪的问题 跟最开始的掉电故障也不一样了

网友A:
看电流有没有跳变,不显示的时候是多少。你这啥也没有说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电流有没有跳变,不显示的时候是多少。你这啥也没有说啊

电流到0.7 没有跳变 一分钟左右会自动关机  再开还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