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809F怎么添加bios芯片

楼主(2024-07-28):
有没有知道RT809F怎么添加这个芯片的。芯片库里没有。知道的麻烦你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十块钱的ch341都支持,速度虽然慢点,又不是不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十块钱的ch341都支持,速度虽然慢点,又不是不能用。

可以分享一下341这软件吗?

网友:
遇到刷不了的,我用硕飞的编程器

网友:
值比别的脚偏低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十块钱的ch341都支持,速度虽然慢点,又不是不能用。

好的谢谢

网友:
这个没法手动加吧

网友:
把你809F软件升级到最新试试

网友:
査了RT809F,原来是编程器。太专业了,我只知道CH341

网友:
手动指定mxic,容量电压相同就行了

网友:
买一台硕飞SP20B 可以支持

网友:
买个这种板很方便不用飞线

网友:
我的编程器支持

网友:
更新一下编程器程序

网友:
卖了买新的,有些连1.8v都识别不到

网友:
好像可以寄给809h那个售后,让它们加进去,一般大小,电压一样都能用,就是有的比较特殊

网友:
使用编程器写入bios固件程序

网友B:
更新下程序一般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更新下程序一般就可以了。。。。。。。。。。。。。

809F不支持这款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