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代南桥SRJAU不是同品牌的机器代换导致不触发

楼主(2024-07-29):
最近修到2台10代的机器,检测南桥短路,想着节省点成本,就从联想机器拆了个南桥换到宏基的笔记本上去,换上以后直接不触发,以为是坏的。又从一个确定可以触发的戴尔料板拆了一个,换上去故障依旧不触发,测试EC已经发出开机信号给南桥,但是南桥就是不出S3 S4信号。南桥的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于是怀疑桥加密或者锁了。从网上买了个全新的换上去,开机电流马上就上来了。

哎!维修行业越来越难了。

网友:
网上买的也很难说是全新的啊,现在的维修确实难搞

网友A:
戴尔绝对加密,联想10代开始加密,可以拆暗影光影的有些不加密

网友(点评):
联想5代低压U,笔记本的都已经加密了,我确定以及肯定。

网友:
不需要写新的程序进去?直接干上去就能好?

网友:
这个行当越来越不好干,投入的时间和收入不成正比

网友:
你拆的这两个品牌的都是加密大户啊

网友:
还有这样的事。。。。。。。。。。。。。

网友:
搞技术越来越难

网友:
连个电池都加密

网友:
问题确实复杂

网友:
我只知道华硕的一般拆机的可以用

网友:
这个一般用全新原装的

网友:
加密大户搞技术壁垒,专坑人

网友:
话说现在有全新12代cpu换不

网友:
厂家这么做相当无耻

网友:
加密是在南桥中的?不能解锁的吗

网友:
现在换桥都太难了,BIOS都搞死人

网友:
换桥换CPU各种问题,奇葩问题层次,不同电脑还不一样故障

网友:
现在新款机器都是这样,拆件的用不了

网友B:
早知道兄弟,拆机的10代桥片工厂测试100个里面可能会有2-3个不带锁的,我们换10代桥不用拆机的直接上全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早知道兄弟,拆机的10代桥片工厂测试100个里面可能会有2-3个不带锁的,我们换10代桥不用拆机的直接上全新的

求问下12代的桥集成在U里面,是也必须要换全新U吗

网友:
商业性竞争:只认自家的东西。

网友:
这个桥换起来是有兼容问题

网友:
我早就试过不行,不知道淘宝卖南桥的怎么处理的,他们的也是拆机的。

网友:
品牌机基本都加密,你不知道吗,只能同品牌代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戴尔绝对加密,联想10代开始加密,可以拆暗影光影的有些不加密

还有哪些牌子加密,太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