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nbd-wfh9H98T-98TMBAC0开机不成功

楼主(2024-07-29):
请教大神:nbd-wfh9H98T-98TMBAC0开机不成功,电池电压0v,充电时有电压7.6v,板子有3v,5v电源,求购此板子图纸

网友A:
啥意思,单电源能不能开机

网友B:
相当于就是不触发

网友C:
3,5电压有没有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啥意思,单电源能不能开机

大神,等我晚上回去检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啥意思,单电源能不能开机

刚开始以为是电池没电,后来充了半小时,发现把电源拔了,电池电压马上掉成0,单电源不开机

网友D:
引用 网友C:
3,5电压有没有出来

做电气的转行过来,还是菜鸟,等我回去测3/5v感谢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D:
做电气的转行过来,还是菜鸟,等我回去测3/5v感谢大神

我量了板子里面有3/5v输出单电源充电器灯亮,不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相当于就是不触发

是的,不触发,键盘灯屏幕都不亮。求教了

网友E:
拔电池,量公共点是否有电压,没有先把保隔电路修好,如果有3/5V待机电压,量开关有没有3.3的跳变,检查EC工作条件,顺便各大电感对地值打一遍,看有没有短路的,没基础的话先把基础上电时序搞明白,不然维修没思路还浪费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E:
拔电池,量公共点是否有电压,没有先把保隔电路修好,如果有3/5V待机电压,量开关有没有3.3的跳变,检查EC工作条件,顺便各大电感对地值打一遍,看有没有短路的,没基础的话先把基础上电时序搞明白,不然维修没思路还浪费时间,

谢谢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E:
拔电池,量公共点是否有电压,没有先把保隔电路修好,如果有3/5V待机电压,量开关有没有3.3的跳变,检查EC工作条件,顺便各大电感对地值打一遍,看有没有短路的,没基础的话先把基础上电时序搞明白,不然维修没思路还浪费时间,

公共点对地电压为0,开关有输入,输出跳变还没找好,我不怕花时间,学习就是抽时间一个一个量,还在查ec工作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