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个安泰信850B是不是假的

楼主(2024-07-29):
搞了个安泰信850B,好像是假的,帮我鉴定一下,logo没有AT那个图案,网上的图没有AT图案的b是小写的,有AT的是B是大写的,这个对不上。里面的料好像很渣的样子

网友:
一直提示网络错误以为发不出,发多了……

网友A:
官方店买的应该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官方店买的应该没问题

老旧型号,咸鱼佬的货^_^

网友B:
不管真货假货,能用就行,用久更行,大B和小b好像只是针对安泰信936烙铁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管真货假货,能用就行,用久更行,大B和小b好像只是针对安泰信936烙铁

我有个936的烙铁,感觉比焊台还重,看那个变压器体积比焊台的大一倍,真的是山寨的,看走眼了,和正品的图案都对不上:jingya:

网友C:
何必较真呢,也不是什么国际大品牌,国内的这些焊台都是组装的,配件供应商也就哪些公司,质量也都差不多,安泰他们自己一个配件也不生产的,搞维修的人应该懂的啊,天天修机器 拆机器,我们都看做工

网友:
这个牌子不管真假,东西就这样了,我买了一个他们的洛铁,一个月换了三次洛铁头,我直接扔垃圾桶了,官方旗舰店买的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何必较真呢,也不是什么国际大品牌,国内的这些焊台都是组装的,配件供应商也就哪些公司,质量也都差不多,安泰他们自己一个配件也不生产的,搞维修的人应该懂的啊,天天修机器 拆机器,我们都看做工

老乡,好一点的设备用着确实舒服。比如快克的。。。

网友:
这玩意没人冒牌他吧,又不是快克

网友:
差不多都那样。质量一般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千古不变的道理。快克2008也够用了……

网友:
应该没有假的,这个就那么点价格,谁去仿

网友:
这玩意在乎真假吗?有啥高科技?

网友:
到手直接不吹热风,退换了电路板,之后总共用了几十分钟,又变成风量一直最大旋扭没反应,无语啊

网友:
除了快克,其他品牌就是废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