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槽检测卡的使用

楼主(2024-07-29):
因机械革命的s1-pro笔记本无法启动,使用诊断卡进行测试,报错码为内存错误,使用多个内存条替换无果,使用万能表一个一个检测内存插槽的引脚太慢,所以买了一个内存槽检测卡使用。

内存槽检测卡带有一个纽扣电池,在笔记本关机拔出电池的情况下使用。原理为纽扣电池的3v正电压通过主板地线连接插槽引脚点亮带标记的二极管指示灯。同使用万用表测量对地阻值一个原理,利用3v对地压降(大概都在2伏左右)点亮二极管。因返回的压降电压不同,所以二极管的亮度不一样。按照同等线路或一条线路对地阻值(压降)相同原则,则相同功能的内存槽引脚的压降一样,则反馈到内存槽检测卡上的二极管亮度一样。通过这一表现就能找出那条线路有问题。

测量这个主板时初看内存槽检测卡上有部分二级管灯不亮,但用万用表测量二级管的正极是有2伏以上电压,只是电压比较小一些,拿放大镜仔细观看,还是有微微亮光。并且相同功能引脚的二级管亮度一样,所有二级管都有亮度。最起码说明线路是通的。

其他:经测量多个主板,每种主板的线路的对地阻值是不一样,所以亮度有所区别。产品没有说明书,找内存插槽检测卡发亮二极管对应内存插槽引脚得拿万用表测量。这台笔记本经过测量后,我认为内存槽没有问题,再次试机时又好了,也不知为什么。

网友:
这玩意儿我个人感觉是不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