拯救者R9000P待机电流为0,请大神帮忙指导一下

楼主(2024-07-29):
稳压电源上待机电流为0A
公共点电阻:对地值400,电压2V
充电芯片:VCC、ACDET正常,ACOK为0(应该为高电平)
我把公共点电阻拆了,电压就是19V,装上就不正常,MOS管电压在3V上下跳,充电芯片也换过了,请问各位大神还要查哪里啊,拯救者R9000P

网友A:
遇到一样的,直接把保护隔离MOS管换成电感,电压就都正常,可以开机,冷机一下可以亮机,再开就不显示,怀疑CPU问题,实际MOS管没坏,

网友:
遇到同样问题还没解决

网友:
检查充电芯片附近二极管、电容是否击穿,保护隔离是否击穿

网友:
电源是否原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遇到一样的,直接把保护隔离MOS管换成电感,电压就都正常,可以开机,冷机一下可以亮机,再开就不显示,怀 ...

这个本来就这样啊 电流表不开机的  要用原装适配  维修的时候短接 修完复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