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好]
攀升笔记本4G改8G

楼主(2024-07-29):
攀升的电信云主机的笔记本,外观好像和smart bookP1差不多,出厂是4G的版本,有四个焊盘空的两个。N5105的CPU。
因为只有4G内存,所以想加两个2Gddr4,组成8G。

LPDDR4X  BGA200的颗粒,外围电阻没有少,所以接线进shell把BIOS拷贝出来,用AMIBCP
打开之前原BIOS关闭的一个通道,刷入后焊上两个内存颗粒之后开机,会出现没声音,但是声卡驱动是正常的。仔细一看内存频率从原来的2133变成了2933。估计是总线频率变化了。
后又用AMIBCP在内存配置界面锁定内存频率为2133后刷入改了双通道和锁定频率的BIOS文件。正常。
我把原厂和修改两个BIOS都发出来。

网友:
主板是这样的

网友:
学些一下,感谢楼主

网友A:
这个是原机器读取出来的4G,只安装了单通道内存芯片的BIOS文件

4G.rom

网友:
这个是用AMIBCP修改了打开了另外一个通道内存的BIOS文件,实测在主板上焊好颗粒后能开机,但是内存频率会由单通道时候的2133变成2933.从而导致进系统后显卡不能工作,就是能进系统但是没声音,总线频率只有38M。。

再用AMIBCP把内存频率锁定在2400M的时候重新写入机器,开机运行正常。然后用CUPZ查看只能贡献频率为100M。现在8G基本正常使用。

8G.rom

8G2400.rom

网友:
支持一下,我也是自己焊接了  直接开不了机了  我重刷下bios试试

网友(2024-09-16):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原机器读取出来的4G,只安装了单通道内存芯片的BIOS文件

请问是编程器固件么

网友B(2024-12-14):
我也准备自己开焊,先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准备自己开焊,先学习一下

升级好了吗?

网友(2025-03-19):
试试效果。

网友:
刷那个版本都开不开奇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