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三星R415 BA41-01534A 开机不显示

楼主(2024-07-29):
三星R415  BA41-01534A 开机不显示

接可调上电待机3 5V正常,待机电流0.005-0.008正常,触发电流跳变几次到0.826左右,有时到1.0几A,
测内存1.5  总线1.05  CPU 0.95  1.34   内存复位1.5  电压都正常,就是不出屏供电,亮度调节等信号

示波器测:SMBUS CLK  DATA 正常,内存复位波形正常  EDID可以测到一小段下拉波形 万用表测3.3V
BIOS已经刷过经测试正常的了。
继续检查发现插USB键盘不能用,灯不亮。
现在怀疑PCH有问题

突然发现CPU风扇接口处:用万用表测 1脚供电2.86  (风扇标签标注为 5V 0.46A)  3脚FAN_FDBACK# 1.65V
这里觉得有点不对,这个风扇驱动芯片查不到PDF资料,

今天准备要上夜班了,明天继续分析

RV415 BA41-01533A BA41-01534A AMD.pdf

RV415 BA41-01533A BA41-01534A AMD MP1.0

CAD.EXE

网友:
显卡问题吧

网友:
有怀疑过显卡和桥,先解决风扇供电拉低问题,当拔了风扇后再测5V正常,插上就拉低,不像是风扇坏,更像供电负载能力差

网友:
这个风扇供电是由TH500 型号G765P71U与U505 EMC2112-BP共同结合作用而产生的,打值 风扇接口1脚 3脚:503  650正常不短路。

网友:
查了下  EMC2112-BP-TR 数据手册
应该是正常的,风扇的转速通过SMB总线控制。

网友:
PLT3_RST#  3.3V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