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显卡供电芯片程序有问题,导致的显卡蓝屏

楼主(2024-07-29):
接客户一片主板,板号6-71-N95T0-D02A。没拍版号,具体故障如图(管子已经被我拆了)
把烧糊的地方处理一下,然后管子也没装,进系统。发现可以正常驱动,跑显卡测试,蓝屏了

难道缺一相供电,电流不够。先把这个管子补上。从料板上割了一块铜皮,然后剪成我要的形状。

然后补好电路

管子装上,测试还蓝屏。然后又怀疑管子不良,直接全拆了,换上没问题的拆机件。

装上后,进系统,只要运行要显卡相关的软件,立即蓝屏或卡死。就是GPUZ 最简单的测试都不行。

于是又开始测显存,图片拍的比较模糊。这个时候显存超到了8400(已经超了20%),这里说明一下,集显测2070 的独显,像我这种能打驱动的,外接显示器是会有测试画面的,内屏只会显示结果。

正当我想说这个显卡烧了,修不好的时候,我仔细看了一下电路图

psi 开机就有1.8v (前面带*没装件,开机核心直接输出给芯片的),应该全负荷出供电,为什么只有第一路PWM 有供电呢?我为什么之前没看,是我误以为PSI 是根据负载自动调节的。
mp2886a 是有内置程序的。想到前几天从这个料板上拆了一个mp2886a, 而且核心供电也是6路。

因为显卡型号不一样,怕万一炸机了。风险还是要和客户说一下的,客户说没事,修坏了不用我管。
直接把供电芯片换了,然后开机用示波器量,每一路供电都有波形。进系统测试,都正常。

网友:
这个是芯片有问题吧,PSI 1.8V 强制全输出的

网友A:
有专门的编程器对这个供电芯片写数据,可以设置几路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专门的编程器对这个供电芯片写数据,可以设置几路输出

能买到?

网友:
是芯片硬件问题,,还是芯片程序问题??

网友:
这个芯片确实带程序的

网友:
你第一次换的芯片有故障 这芯片换了很多 根本没有带程序这一说 还有2940 那些 拆机的都能用

网友A:
之前有个人发帖子在广告推销,后来可能价格太贵不了了之了

网友:
gtx960  显存供电的pwm芯片当时代换的时候 就蓝屏  后来发现必须用原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之前有个人发帖子在广告推销,后来可能价格太贵不了了之了

有链接吗,我看看

网友B:
修显卡 的很多人都有这个编程器。你可以问一下星宇。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显卡 的很多人都有这个编程器。你可以问一下星宇。

不认识啊,你知道那个帖子叫啥不,我去搜下

网友:
技术好,学习了

网友:
修过电脑的都知道,mos都炸了,控制芯片必须要换

网友:
应该主从芯片一起换的

网友:
没有编程器的话,买拆机的就行

网友:
这种ic就是带程序的,ic上本来应该有一个用油漆点上去的点,用拆机料也要看那个点的颜色是不是一样的,你这里应该是把那个点洗掉了

网友:
这样炸还没有死独显,真是幸运

网友:
2886随便拆一个都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