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主板要上12代es是添加对应微码就可以点亮吗?

楼主(2024-07-29):
添加微码要先把所有微码删除再逐一添加吗?华硕主板

网友A:
怎么添加微码,请教

网友B:
直接加微码就行 不用删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加微码就行 不用删

只需要添加微码不需要其它设置就能点亮是吗?我是看有人说要先全部删除再添加不然会有一些问题,不知道是不是主板品牌的原因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怎么添加微码,请教

用mmtool看看bios有没有对应的微码,有就直接可以用,没有就去最初几版bios里提取对应的微码,再添加到最新bios里,我也第一次玩不知道有没有其它设置,你最好找别人问问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mmtool看看bios有没有对应的微码,有就直接可以用,没有就去最初几版bios里提取对应的微码,再添加到最 ...

感觉挺复杂的难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