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deapad 14iil 2020反复不掉电重复跑码,刷BIOS无效!

楼主(2024-07-30):
板号NM-D031集显,刷了几个BIOS都一样,最后发现南桥缺电压,找图后说效果

网友:
这就难搞了

网友:
的确难搞,有可能CPU坏的

网友:
缺哪个电压呀?

网友:
图纸还没下到,还没查

网友:
期待后续进展

网友:
测得CC1313 +VCCDPHY_1P24没电压,但是这个电压感觉是桥产生的,CC1311 +VCCLDOSTD_OUT_0P85上也没电压,都不短路

网友:
不短路先不考虑CPU损坏,空焊或者缺其他电压的可能性较大

网友:
这个板子有遇到过,cpu和内存槽低温锡太容易虚焊

网友:
给你图纸点位,慢慢查吧

NM-D031.tvw

网友A:
我们都是先搞个CPU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都是先搞个CPU

黑胶,不想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