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2540P

楼主(2024-07-30):
收到一台HP 2540P的
笔记本
,拆开主板插电源,有时候会有0.001的电,闪一下就再也没有了;测量主板只有电源的19V电流,其它电流都没有,各大电感没有短路。各位师傅们这种问题该怎么维修?应该先出哪个电压?大佬们指点一下!非常感谢!
笔记本
主板
电源

网友:
19v电 压是在那测的?过隔离后还是?

网友:
充电芯片后有19V,就是有主供电,就得检测待机3V、5V的电路。

网友:
这个链接里有原理图,你可以根据原理图根据时序慢慢一步一步的修看,看看能不能修出来?

网友:
都14nm了,谁还折腾22nm?现在换CPU,主板也都一块换了!

网友:
第一个充电P沟道MOS管的G级有19V,S级18点多,D级没有输出;第二个P沟道MOS管都没有电,后面所有都没有电或者电压很低。

网友:
先测公共点,再测待机,再测二级电压

网友:
非常感谢各位大佬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