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开机]
IPAD MINI 2

楼主(2024-07-30):
不开机 ,出现苹果标志后就闪掉  背光可正常亮启
请教老法师 判断什么问题
热成像 扫了 没发现发烫器件  短路情况没有

网友:
拆硬盘看看电流和联机情况

网友:
开机90MA开机90MA

网友A:
应该是进恢复模式了,连电脑刷机看看

网友:
掉电,应该某项功能缺电压

网友:
系统有问题(先排除电池是否正常)。

网友:
电池换个试试吧

网友:
这个不是50元可以收台好的么

网友:
这玩意修没有意义了吧

网友:
应该是进刷机模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进恢复模式了,连电脑刷机看看

说的对 !链接电脑直接刷机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