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革命GM7MG7P 买的BIOS

楼主(2024-07-30):
机械革命GM7MG7P某宝买的BIOS开机秒亮

GM7MG7P_Configured(1).BIN

网友A:
楼主  是V1.0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  是V1.0吗

你的是什么问题尼,我是修的1.0,刚开始是内屏不亮,外接显示,现在刷了几个bios外接都没反应了,电压应该都是出来了的,搞不懂,都刷了好几个bios,我看这个机器在独显旁边还有一个bios不知道是啥,盲猜是显卡程序?

网友C(2024-09-02):
引用 网友B:
你的是什么问题尼,我是修的1.0,刚开始是内屏不亮,外接显示,现在刷了几个bios外接都没反应了,电压 ...

修好没 ?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好没 ?

没,你也在修?啥情况?

网友:
外接显示,有没有可能是屏的故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