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DELL INSPIRON 3511 LA L241P EC附近 UE1高清图片

楼主(2024-07-30):
求一个DELL INSPIRON 3511 LA L241P EC附近 UE1高清图片

网友:
这个机器是EC短路 上家拆的时候把EC边上零件碰歪了

网友:
这个EC是不是只能买剪版的

网友A:
该主板的高清照片图纸点位都有

网友:
没图纸,拆中的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该主板的高清照片图纸点位都有

感谢 这个机器有点位

网友:
这个EC之前买个淘宝刷程序的 装上不行

网友:
双层引脚的EC 焊接也不容易

网友:
剪版还没有卖的

网友:
LA-L241P图纸给你一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