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G15 5515 换屏奇葩问题 附工厂BIOS

楼主(2024-07-30):
Dell G15 5515 Ryzen Edition LA-K453P 1.0客户拿来说是屏幕不亮,外接正常,检测确实这种问题,屏幕没任何反应,拆机发现是LG的屏,用一个烂屏(友达)测试发现可以显示一少部分,判断屏坏。

市场上调货都是LG的,测试三块都是和原来问题一样,告诉客户机器挑屏,友达的屏可以用需要订货,客户想要京东方的,但稳妥期间推友达。

等了两天屏幕到货,装上正常显示,但亮度调节不了,装驱动装软件还是这样,客户要求换京东方的,继续订货,一只个草泥马跑过去。。。。。

京东方的屏到货,还是这样,一百个草泥马又跑过去。。。。。

感觉主板有问题,备份BIOS,从论坛下载刷,刷完不亮机,继续下继续刷,还是不亮,下显卡BIOS,反复N次,依然不亮,火大生气。。。。

刷回备份BIOS,居然也不亮,一万只草泥马奔腾而过。。。。。

但是发现一个问题,备份的BIOS电流能跑到1.8左右,掉下去又会上来,而在论坛上下载的在0.8左右就上不去了,论坛上能下的都下完了,决定去老马家看看

10元一个,刷完亮机,而且检测旧屏也是正常的,看来是BIOS有问题了,但亮度依然不能调节,最后客户才说原来就有这种问题,不愿意加钱修了,将就着使

淘宝买 DELL G15-5511 LA-K453P.bin

网友:
Dell G15 机器挑屏已了解,谢谢!

网友:
已经知晓,感谢分享

网友:
这机器屏线爱坏

网友:
这机器修的还不是太多,目前还没遇到屏线坏

网友A:
作为售后告诉你, 这个机器不能调亮度, 是挑显卡驱动版本,不是主板问题

网友:
这个机器为啥这么多问题,设计缺陷吗

网友:
谢谢楼主经验分享,受用了

网友:
现在屏幕版本也得一样咯

网友B:
谢谢分享
原来就有亮度调节不了的问题,换友达屏的时候客户居然不说

网友:
DELL的机器不好修,,,

网友C:
这个机器我修到两台都是大小写能切换内屏不亮,看论坛说显卡边上电阻问题。 两台都是刷bios好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C:
这个机器我修到两台都是大小写能切换内屏不亮,看论坛说显卡边上电阻问题。 两台都是刷bios好的

还有个奇葩问题 两台是同一天收到的 我把另外个机器屏幕装到一台上面能显示就订屏幕了 屏幕到了装上一样不显示。两台原机屏幕对调两台都能显示 。后面刷了bios两台都没换屏幕

网友:
这个机子BIOS爱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作为售后告诉你, 这个机器不能调亮度, 是挑显卡驱动版本,不是主板问题

看来我装的驱动还是不对,下次再多换几个版本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
原来就有亮度调节不了的问题,换友达屏的时候客户居然不说

估计是客户想让顺带一块给他免费弄好呢,最后一看还要花钱就算了

网友:
其实还跟屏BIOS有关,很久以前DELL就有这现象

网友:
有些客户就是不老实,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有个奇葩问题 两台是同一天收到的 我把另外个机器屏幕装到一台上面能显示就订屏幕了 屏幕到了装上一样不显示。两台原机屏幕对调两台都能显示 。后面刷了bios两台都没换屏幕

我就同时遇到过两台,换屏不行,后面外接显示器去官网更新下Bios就好了

网友:
客户想花一分钱 修俩故障

网友:
BIOS里头存储的LVDS信息跟屏幕码片对应不上是不?

网友(2024-10-16):
刷了此BIOS,可以亮机。亮度不能调节,更新DELL官方最新BIOS即可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