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现在用什么可调电源,有没有30V/10A 毫安显示,显示模拟输出的?

楼主(2024-07-30):
大家现在用什么可调电源,有没有30V/10A 毫安显示,显示模拟输出的?

现在的笔记本不插电池亮机都要5A以上,必须搞个10A的可调电源了。看了一圈,都没有10A可以显示毫安的(小数点后3位)

网友A:
迈盛3010D,300米以下,比较亲民。你看看怎么样?

网友B:
这个只能显示小数点后两位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迈盛3010D,300米以下,比较亲民。你看看怎么样?

看图片上的电流显示小数点前只有一位数,应该不是10A电源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迈盛3010D,300米以下,比较亲民。你看看怎么样?

问了客服MS3010D不能显示毫安电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只能显示小数点后两位吧

你调到10A肯定只能看小数点后两位了,但是9A以内就是可以看到小数点3三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调到10A肯定只能看小数点后两位了,但是9A以内就是可以看到小数点3三位了。

小数点是动态的?  问客服  客服说不能显示1mA的电流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调到10A肯定只能看小数点后两位了,但是9A以内就是可以看到小数点3三位了。

问了两家  MS3010D(30V10A)三位显示   这个型号9A以内也显示09.00A,不会显示9.000A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调到10A肯定只能看小数点后两位了,但是9A以内就是可以看到小数点3三位了。

MS3010C(30V10A)  这个可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问了两家  MS3010D(30V10A)三位显示   这个型号9A以内也显示09.00A,不会显示9.000A

不懂你要的是什么样的效果,我这个就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懂你要的是什么样的效果,我这个就是这样的

对,就是这样,9A以内小数点后3位。什么品牌,什么型号,你用了多久了,耐操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懂你要的是什么样的效果,我这个就是这样的

这个和我用的同款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这个和我用的同款

可以说下什么品牌什么型号吗,用了多久了,耐不耐操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可以说下什么品牌什么型号吗,用了多久了,耐不耐操

TB上有的,用了3年还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D:
TB上有的,用了3年还行

电流显示的刷新速度怎么样,1秒能刷新几次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电流显示的刷新速度怎么样,1秒能刷新几次

这个你的问卖家,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这个你的问卖家,

你用起来感觉电流的刷新速度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用起来感觉电流的刷新速度怎么样

还行,我要求不高能用就行

网友:
10A以下时是小数点前1位数,10A时小数点前是2位数。

网友:
是MS-3010DS直流稳压电源是小数点后面3位数。

网友E:
这还是喜欢国产大品牌优利德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还是喜欢国产大品牌优利德

优利德什么型号

网友F:
很多啊,长修游戏本10安都不太够,最近几年我都用的15安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很多啊,长修游戏本10安都不太够,最近几年我都用的15安的

不插电池10A够亮机了吧  买了UTP1310-II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插电池10A够亮机了吧  买了UTP1310-II

已退,坏的,200mA都不显示,优利德的品控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