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C634 SIC631 之间参数匹配SIC634优于SIC631应用与华硕笔记本VCORE供电

楼主(2024-07-30):
                      SIC634 SIC631 之间参数匹配SIC634优于SIC631应用与华硕笔记本VCORE供电

网友:
楼主辛苦了,整理上传维修资料。

网友A:
楼主你的意思是SIC634比SIC631更稳当更稳定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的意思是SIC634比SIC631更稳当更稳定吗??

嗯   参数一样 但是看很多新款高端游戏本 GPU 或者CPU 供电采用都是634    ,而631 用在6代 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