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小新AIR14ILBK,锁频0.4.(外科篇)

楼主(2024-07-30):
   客户描述 电脑突然卡顿 慢的像牛车,辗转多家 重装系统无果送来。开机查看CPU锁频0.4.

装软件检测,PROCHOT,高温撞墙, 实测温度显示最高80度,拆机拔掉电池,放电重启,瞬间飙到3.3G。就这么简单吗?
装机测试,3分钟后 锁频0.4.  插上电池 直接0.4. 不插电池,开机后3分钟左右 锁屏0.4.
中间发现  电池是坏的,并且不充电。都知道 PROCHOT  信号有三个地方发出。充电IC  CPU电源IC   EC.
与客户沟通不想更换电池,于是乎翻出图纸 准备上刀。

充电IC,10脚  CPU电源 31脚。到CPUprochot。中间和 CE的PROCHOT,通过一个三极管QE1合并。

不装电池 开机马上测量 VR-HOT# 三极管集电极,电压1.1V.    H-PROCHOT#-EC电压0V。运行3分钟左右测量两处电压都是0V。
由此确定  PROCHOT触发信号 来自 充电IC 或者cpu电源IC。(如果是EC触发信号的话 三极管的基极H-PROCHOT#-EC 应该是高电平.).
果断出手找出锃亮的手术刀准备动刀,处方如下。

箭头的地方动刀,要稳准狠,不能让它感觉到疼痛,应为没有对应症状的麻药可用。
先找到准确位置。

动刀 亲自主刀

为了不留疤痕 ,就不做包扎处理了,上电开机。

5分钟没有锁频。  10分钟没锁频, 30分钟  没锁频。  装机 收工

 会员669483100鑫豆2026-4-28 10:27
 会员645839100鑫豆2026-4-27 13:06
 会员449758100鑫豆2026-4-17 18:42
 会员881714100鑫豆2026-4-17 01:56
 会员1018734100鑫豆2026-4-16 18:10

网友:
我的换电池好了

网友:
真是太厉害了

网友:
你这样是不是意味着显卡失去热保护功能,过热保护失效

网友:
直接就嘎了,牛皮

网友A:
老铁,小新air 15的图纸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铁,小新air 15的图纸有吗?

你看看版号是601吧,和这个一样的

网友:
这外科篇真猛,保护功能失效

网友:
手术精湛

网友:
患者和家属情绪正常

网友:
这款 电池坏 或者不装电池 cpu都会锁频 直接更换电池省事 遇到好几个了

网友:
看pl501附近  这玩意温度挺高啊

网友:
我不和我的思路差不多嘛

网友:
这个有后遗症 换电池不好吗

网友:
感谢分享 下次遇到知道换电池了

网友:
技术高超!手术精准!

网友:
楼主猛地一笔

网友:
电池坏了应该是EC PROCHOT信号为高啊,为什么是VR-HOT呢?是否应该检查CPU散热?

网友:
厉害厉害学习了,感谢分享如此宝贵的经验啊

网友:
电池坏会导致降频呀,电池取掉也不行吗

网友:
膜拜大佬。厉害

网友:
这样待机功耗低的时候他还会降频吗?

网友:
学习了,感谢发布经验

网友:
VRHOT强制置高,来达到不锁频,这样有不小的风险,这属于是关闭保护功能.

网友:
电池坏了应该

网友:
这貌似换个电池就行吧 你这维修费还没电池价格高?

网友:
这刀有点费劲呀,前一点点标注QE1的地方一刀就行不是吗?

网友:
根本不用修,用这个软件ThrottleStop,设置成开机自启动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26535-1-1.html

网友:
应该是EC PROCHOT信号为高啊

网友:
ASUS 我的 FX95 也锁频

网友:
这手术做得漂亮了

网友(2024-11-03):
有件事我很疑惑VR_HOT#开机时正常电压是多少V我这个也是小新锁频0.4 ,vr hot电压为1V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按照方法修好了

网友(2024-12-26):
这个我试了一下 没有用 还是0.4 还是老实上电池 吧

网友B(2025-05-16):
正常时H_PROCHOT#为高电平还是低电平?
〓华伟维修〓
肯定为高啊!低了就会引起降频
详情

网友(2025-07-23):
引用 网友B:
正常时H_PROCHOT#为高电平还是低电平?
肯定为高啊!低了就会引起降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