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原本是想拆下来清灰的,笔记本好好的,没想到放了几天没装回去就不触发

楼主(2024-07-30):
华硕笔记本cpuB960好像,玩玩QQ游戏看看电影还行,笔记本好好的,拆下来清尘,放了几天没装回去就不触发了,直接接电源指示灯亮,就是不触发,风扇过很长一段时间也会转,因为比较发热以为有灰尘,灰尘也不多,南桥感觉有点烫;没拆之前一直好好的正常使用,那个扣电池的不小心被我压坏了,电池无法固定了,会不会有妨碍?

网友A:
建议焊接到主板上一个Come电池,再试试看。

网友B:
电源指示灯亮,就是触发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源指示灯亮,就是触发了吧?

是直接插电亮的,不是按按钮开关亮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建议焊接到主板上一个Come电池,再试试看。

用热熔枪好像没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用热熔枪好像没用

买一个这样的电池,去掉前面的接头,用万能表测量好主板的正负极与电池的正负极,对应好以后用烙铁焊接。

网友A:
根据你的回复,我猜测你的维修功底有一点欠缺,建议多看一些维修方面的教程。

网友D:
这款机没电子RTC没复位的吧

网友:
焊一个钮扣电他(带线的),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根据你的回复,我猜测你的维修功底有一点欠缺,建议多看一些维修方面的教程。

把一点去掉

网友:
建议找个修电脑的给你看看

网友:
楼主谦虚了,都是从小白做起的,

网友:
楼主谦虚了,慢慢就会熟练的。

网友:
送电子市场维修店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根据你的回复,我猜测你的维修功底有一点欠缺,建议多看一些维修方面的教程。

是的,谢谢您的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款机没电子RTC没复位的吧

好像没,不小心把电池座卡压坏了……哎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一个这样的电池,去掉前面的接头,用万能表测量好主板的正负极与电池的正负极,对应好以后用烙铁焊接。

好的,有些本子应该不需要bios电池的吧?

网友A:
在不确定是不coms电池的问题时,安装上去coms电池,也不费劲。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不确定是不coms电池的问题时,安装上去coms电池,也不费劲。

之前用热熔枪胶固定了,好像不行黏住又掉了,只能用接线电池试试看了

网友E:
小镊子把电池座的壁弄两个小孔,把线头穿进去,装入电池,将线收紧,利用线把电池固定住……(稳妥点的搞法:把你扣掉的部分找到,用油性原胶粘回去……热熔胶不行油性原胶、502好使)

网友:
这样能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小镊子把电池座的壁弄两个小孔,把线头穿进去,装入电池,将线收紧,利用线把电池固定住……(稳妥点的搞法:把你扣掉的部分找到,用油性原胶粘回去……热熔胶不行油性原胶、502好使)

谢谢师傅,我把他原有的那片黑色扔了,我以为粘不住了就扔了,失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小镊子把电池座的壁弄两个小孔,把线头穿进去,装入电池,将线收紧,利用线把电池固定住……(稳妥点的搞法:把你扣掉的部分找到,用油性原胶粘回去……热熔胶不行油性原胶、502好使)

很感谢你们每一位师傅的指点,照这样看应该确实是bios电池问题,大家都这样说,太感谢你们了

网友:
台式机bios电池和笔记本bios电池不通用吧?

网友F:
可以粘个别的塑料片到电池卡座上,试试能不能卡住电池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可以粘个别的塑料片到电池卡座上,试试能不能卡住电池

用手按住电池尝试触发可以吗???暂时按住没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手按住电池尝试触发可以吗???暂时按住没用吧?

手按哪行,万一不留神电池蹦到主板搞短路就完了。
电池座子粘牢靠再装电池

网友(2024-09-19):
感谢各位师兄、师傅指点,笔记本已经搞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