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V星B85-G41 Pc Mate板子的维修经历

楼主(2024-07-30):
故障现象(使用者描述)
① 多次(3次以上)开机才能亮机,亮机后进系统也能长时间使用;
② 系统不识别板载声卡,前后3.5mm音频插孔都无声音信号输出,不得已使用了独显的HDMI输出声音;
③ 拆换下来后再测试,不亮机了。
初步判断
① 风扇不会停转,说明触发电路没问题,而且没有短路故障;也说明内存供电、3VSB供电、PCH_1.05V、ME供电都没问题。
② 用户使用期间,常常需要多次开机才亮机,说明某个部件接触不良,而且是参与开机的部件,比如BIOS芯片、内存、IO、南桥。
③ 板载声卡系统不能识别,可能是声卡芯片损坏或者引脚虚焊。
测试和诊断
拿到主板,触发后散热风扇不停转,但显示器就是不亮,强制关机再触发多次,依然如故。
首先测平台复位信号,测量点PCIE插槽A11脚,3.34V,正常;然后测PCIE插槽A13、A14脚,电压在0.4V左右,也正常。
PCIE插槽A11脚的信号PCIE_RST#,是南桥向IO芯片发出PLTRST#信号以后,IO通过小阻值电阻发送给PCIE插槽的复位信号,是整个系统复位的最后环节,在其前面CPU已复位。PCIE插槽A13、A14脚是系统时钟正负信号,可能南桥在发出其他时钟信号后,才发出的它们俩的,所以它们俩正常能够代表系统所有时钟的状态也是正常的。
复位信号正常,代表系统中各单位均已准备好运行了;时钟信号正常,表示各单位都已获得系统既定的运行频率了。
这两个信号正常后,整个系统就具备了协同运行的条件,但是要亮机,尚需要3个条件:①CPU已将内存复位并且其与内存的数据通信正常、②系统通过BIOS程序获取到了各关键部件信息并能够协调各这些关键部件一起工作、③南桥能够输出图像信息到显示器。

测4个内存槽的复位信号脚(168脚),都有1.5V电压,不想测CPU与内存针脚的连线是否畅通,因为工作量太大,就使用单条内存在各插槽轮换插拔,看能否亮机,居然有一次亮机了,看来问题就出在内存槽上;但是并非每次都能亮机;4个内存槽插满也曾亮过。在不亮机时,用内存检测卡测到50和169两个针脚无电压,这两个针脚是正负时钟信号,这块主板正常亮机时为1.47V左右;但是测4个槽共8个这种针脚与CPU座子中的对应针脚,多次测试、轻轻接触测试,万用表的蜂鸣器都响得很欢快、从无断音过。
看来内存槽和CPU座子的嫌疑需要暂时搁置。

在没接键盘鼠标、无硬盘情况下,插拔内存测试的过程中,发现屏幕显示有三种不同内容:
首次亮机,在LOGO画面之后,显示如图 2;以后正常亮机,显示如图 3;有时候显示如图 4。图 4这种情况是不正常的,好像是系统只获取到了BIOS的版本号,在检测内存的频率和容量时便搁浅了。现在“③南桥能够输出图像信息到显示器”,这个条件显然是已经具备,那么问题的症结就在“②CPU通过BIOS程序获取到了系统关键部件的信息并能够协调各关键部件一起工作”这一条了。

动手维修
不用刷BIOS,它肯定没问题,因为已经正常亮过机,那么不亮机很可能就是没有读取BIOS或者是读取过程中断,造成这种情况有可能是BIOS周边元件不良或者BIOS有引脚虚焊,还有可能是焊盘受损。
风枪吹下BIOS,发现果然是虚焊,如图 5,BIOS芯片拆下后,焊盘的2、3脚没有一点儿毛刺,光亮圆润,我是在焊锡刚刚融化就急着拨开的:
认真地焊上,等锡完全融化能够轻轻用镊子推动芯片时才移开风枪,为防万一,又用烙铁做了补焊。
以为这应该就解决问题了,可是冷却后再次触发却不亮机,看来还有问题。
不愿排查小元件,先干大块头,大块头只剩南桥了,拆下南桥散热片,拔除风枪的小风嘴,风速100、温度400,在板子背面,对着南桥位置吹了5分钟,然后反过来对正面再吹3分钟。
冷却后装上纽扣电池、U、内存,一次亮机,重启仍能亮机,隔十几分钟、几十分钟触发,次次都能亮机。
装上系统盘,顺利进入系统,插上音箱,也有了声音。
感受
这次维修经历又一次说明了:怪病多在南桥。毕竟南桥是整个系统的组织调度者,其功能多,当然出毛病的概率要大些,因为我对南桥的各种功能并不怎么清楚,所以对自己不清楚来龙去脉的毛病自然要称它们为“怪病”了。

补充内容 (2024-7-31 08:21):
“① 风扇不会停转,说明触发电路没问题,而且没有短路故障;也说明内存供电、3VSB供电、PCH_1.05V、ME供电都没问题。”,是拿到主板测试后做出的判断。

网友A:
风速100、温度400  对正面再吹3分钟,这样很容易干废南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风速100、温度400  对正面再吹3分钟,这样很容易干废南桥

安全操作应该用什么样的,请指教,我是业余初学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安全操作应该用什么样的,请指教,我是业余初学的。

芯片温度超280度很容易裂,下面预热台230,上面风枪280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芯片温度超280度很容易裂,下面预热台230,上面风枪280

谢谢老师指导,看来我真的要添个预热台了,加焊大面积芯片和CPU换针都能用得上,总想凑合过日子并不合适。哎,今天我用的二手示波器挂掉了,还没来得及拆开看是否扫扫灰就能救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