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Matebook D14 版号:DAH99EMB8C0

楼主(2024-07-30):
主板c口断线cc2无穷大 ,改了诱骗器之后公共点7.05V第一个管的G极是7.1V第二个管G极无电压想请教下各位这种情况是主板改不了诱骗器还是其他故障呢。

网友A:
不改,直接CC脚飞线也可以啊

网友:
谢谢奉献 ,,谢谢分享

极致科技 -4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改,直接CC脚飞线也可以啊

没图纸点位啊

网友:
找芯片数据再飞线快点

网友:
华为难搞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改,直接CC脚飞线也可以啊

啥意思?具体说说,怎么飞法